放电管参数

楼主(2011-05-20):
图片为一个放电管手册的截图,参数中8/20us,10/350us是啥意思?求解释
另外,图片最下面3个参数,放电管中可能发生电弧和辉光两种形式放电?不同形式的放电与外电路有关,是这样么?

网友A:
8/20us,10/350us是指脉冲上升和持续时间。
气体放电形式当然与外电路有关。

楼主:
第一个问题还是有不清楚:是以脉冲形式放电?如果将放电管与一个充电至1800V的电容连接起来,那么电容上电放完就结束了,与脉冲有啥关系呢?
没有用过放电管,谢谢

网友B:
哦哦,谁得分,谁解释!:lol

楼主:
谁了解啊,帮帮忙

网友C:
没用过,纯支持

网友D(2011-12-22):
这是大功率系列二极放电管。参数含义: 1)<550V,是典型1kV/uS时冲击击穿电压值。 2)20KA(8/20uS)标称耐冲击电流10次。25KA是指单次。 3)脉冲放电电流1次5KA(10/350uS)。

网友E:
防雷击、浪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