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驱动是合格的吗?

楼主(2011-05-20):
用的别人的无刷驱动器 驱动无刷直流电机,基本上还是能调速。
想看看有没有保护,于是电机运行时,直接外力把电机卡死。。。。
结果,驱动爆了。。。。
这样的驱动合格吗?
打开驱动看看,发现里面有采样电阻.......(照这样,应该有保护才对啊)

试了好几次,已经爆了好几个(都是mosfet烧了)

网友A:
别人的驱动?生搬硬套不爆才怪!哈哈,比较一下与原配电机的差异,重新调整过载保护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调整?
调整采样电阻的大小?
就是买的通用的无刷电机驱动啊。
不过奇怪的是:
电机5A,15A的电机,驱动器用的都是15A的。

网友A:
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15A的驱动器去驱动5A的电机会有问题吗?

网友B:
5楼:
5A是额定电流,电机卡死时可不是5A。

网友A:
15A的驱动器去驱动5A的电机会有问题吗?

大拖小,按理不该爆,但电工碰到山大王,就....嘿嘿

没准你那东东本来就是山寨2,原配电机也爆,哈哈

网友C:
根据T叔说的,看用原配的电机能不能爆了它 :lol

网友D:
买别人的驱动器,那么就让他提供电机,至少要提供马达型号和马达生产厂家。

电机特性不一样,保护电流的计算方式也会不一样,保护响应速度也不一样。

网友E:
保护电路要与电机配套,另外本身需要合理设计,器件的选择也要满足要求,没有前提的测试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