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哪个学校FPGA硕士研究生最好

楼主(2011-05-20):
RT,杭州哪个学校的FPGA专业硕士研究生最吃香。

网友A:
难道浙大不行吗?

网友B:
当然是浙大

楼主:
谢谢,浙大哪个学院,哪个导师,有推荐吗

网友C:
电子科大,好像也很好.主要全是公费

网友D:
杭州好的大学就浙大吧,楼上的,电子科大不是在成都吗。。。

网友E:
5# sxhhhjicbb 你好 我是一个FPGA爱好者 看到你的回复了 因为想考电子科大 所以想请教 你一下 ,科大哪个老师做这方面比较多?

网友F:
浙大 杭电

网友G:
我们用的教材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潘松和黄继业写的,你可以找他们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

网友H:
什么学校不是硬道理,等你能考上了再说,就算了你考上了,等你学好了再说。不管在哪个学校,就看你自己学到了什么、、、

网友I(2011-08-09):
感觉杭电比较强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杭电挺好的。。。。

网友K:
有专学fpga的研究生吗?一般是某个专业把fpga当工具用吧

网友L:
楼上说的很对啊。大多是是拿来当工具用的。哪有FPGA的研究生啊。。。是你项目中用到了,才回去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