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一个芯片分成多部分画原理图

楼主(2011-05-20):
(无正文)

楼主:
而且封装怎么办?

网友A:
看你用什么软件,我用过protel99 和candence 都很方便的,新建另一个part 封装是同一个

楼主:
我用的DXP,我按照网上的说法试了就是不行

网友B:
DXP安装目录有例子,为什么不去打开来看一看!

网友C:
一般的话,新建一个原理图页,就可以画原理图了。
反正cadence是这样的,然后各页之间的链接只要标号一样就可以了,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D:
芯片的符号可以做成好几个,按自己方便来,封装是固定的,然后在做PART的时候一个封装和所有的相关符号对应在一起 就可以了。
我是用的mentor的软件画的
符号可以理解为一个参考,封装是固定的,符号做成多少个都可以,引脚数对上就可以
比如可以把芯片的SATA部分和USB部分符号画到一起,也可以把SATA部分和EHT部分画到一起,可以按自己画SCH的习惯来,没有固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