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给我推荐一个可以编译汇编的软件

楼主(2011-05-20):
如题。 谢谢

楼主:
请问汇编文件保存的格式是什么? 是 ASM?就像C文件的格式是.c,那汇编是.asm? 2# ayb_ice

网友A:
请问汇编文件保存的格式是什么? 是 ASM?就像C文件的格式是.c,那汇编是.asm? 2# ayb_ice
引用 网友B:

格式: *.asm

楼主要什么单片机的编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什么特指的单片机,只要能编译汇编的就可以了,谢谢两位的回答。

楼主:
我下了keil,以为只能编译C语言的,请问下汇编计算时间的能力比C语言强吗? 晶振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管事的说汇编比C语言时间精确。 4# ayb_ice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没什么特指的单片机,只要能编译汇编的就可以了,谢谢两位的回答。
引用 网友B:

keil 支持大部分主流的单片机

网友A:
我下了keil,以为只能编译C语言的,请问下汇编计算时间的能力比C语言强吗? 晶振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管事的说汇编比C语言时间精确。 4# ayb_ice
引用 网友B:

你把文件名存为.asm(如main.asm),再加到工程项目里就可以了。
时间要准就用中断,  那只能说明你们那管事的不会用C语言

网友B:
你把文件名存为.asm(如main.asm),再加到工程项目里就可以了。
时间要准就用中断,  那只能说明你们那管事的不会用C语言
引用 网友A:

人肉那管事的

网友C:
KEIL和avrstudio。4谁好用啊????

网友D:
Keil C51 V9.00 uVision4**版   下载地址http://www.cr173.com/soft/13757.html

网友E:
万利的ME开发环境能搞汇编设计。

网友F:
1,不知道芯片怎么推荐?C51,AVR,PIC,MSP430,ARM7,CORTEX-M0,CORTEX-M3,日本芯片,台湾芯片????芯片多了,编译器也很多。

2,换单位吧。

网友G:
pic的MPLAB也行,只要选择相应的编译器工具包就行。个人觉得C在编译的时候会先汇编成汇编语言,然后在编译成机器码。而每条C对应的汇编根据编译器的不同会而会有不同的几条汇编语言对应,所以时序要求苛刻的话汇编是首选

网友H:
每种IC核的汇编不一样吧,楼主的问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