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采样~ 没改程序 重新上电了一下 忽然变慢?

楼主(2011-05-20):
没办法 只能改程序 变快一些! 但是心里还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变慢呢???????

网友A:
可能是你的外部晶振没起振吧,在RCC使能的时候,加语句要求一定要使用外部的晶振试试……

网友B:
不够给力

网友C:
同意2搂,不光ADC变慢,USB和COM都会用不了,LCD也感觉变慢

网友D:
确认时钟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E(2015-02-04):
遇到同样的问题  之前还行 后来就就不行了  时钟没法用

网友E:
问题解决了  是时钟晶振32.768晶振没起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