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工作状态问题

楼主(2011-05-20):
我是正实习的菜鸟 对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判断这块很模糊 特别是PNP的 偏执电压是怎么加的啊  我在书上看到的全是以NPN为例的
师傅下了死命令 今明两天我必须把三极管方面的问题全部解决掉  汗啊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我该如何做?从哪里开始比较好?方便的话最好加图帮我解释一下   小弟这里谢过了~~

网友A:
能看懂NPN,再看PNP很容易。PNP管和NPN管工作是一样的,只需要将电压和电流方向都反过来就是了。

网友B:
三极管偏置宝典:BE结正偏,CB结反偏。

网友C:
偏置有正偏和反偏;
通俗的说正向偏置就是PN结的P的电势比N的高,如二极管加正向电压就是正偏。NPN管,两个PN结,三个状态,模电书上很详细。

楼主:
这些我都知道啊  关键是在电路中不会分析 抓不住窍门 总是分析出错

网友C:
re5
多看,多想,慢慢的就会好了

网友D:
正偏就是PN结的P的电势比N的高,反偏就是PN结的P的电势比N的低,然后记住,放大电路要求,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

网友E:
这些我都知道啊  关键是在电路中不会分析 抓不住窍门 总是分析出错
引用 楼主:

纸上的图计算或者根据功能分析,,实际的测量比较好,,不过,现在都换成运放了,三极管线性区可控性比较不方便。

网友F:
首先应该先判断管子的类型,然后再测出三个脚对地的电位,然后在判断是工作在放大,饱和和截止。

网友G: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E:
三步:1、不在路测试三极管的好坏(2姐姐的单向性),2、在线测试发射结和集电结的偏置电压,判断工作区域;3、根据偏置电路调整合适的静态工作点,4、具体细节、步骤参见实验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