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 查看寄存器

楼主(2011-05-20):
在PSOC designer中怎样查看寄存器的值呢 我怎么能知道我数据存进去没有呢 哪位大师指教一下吧

网友A:
用 CY3215 仿真器來看!

楼主:
仿真器怎么看啊 读flash都是xx啊 没有值啊

楼主:
他都加密了啊 还可以怎么看啊

网友A:
不会吧,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芯片,我的能看寄存器里的值

网友A:
只有程序 遇到中断和暂停的时候寄存器里的值才会看到最新的值,其他情况寄存器里的值是不变的,要是还解决不了的话,那就等待大虾吧,我也是个新手,哈哈……

楼主:
我用的是cy7c63310这个芯片 烧写用的是cy3217 我用芯片和电脑usb连接没有反应啊 电脑没能识别usb设备 需要驱动什么的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和大伙分享下!!!

楼主:
还没有解决啊 插上USB之后有个小叹号 找不到驱动程序 我在想要用什么驱动软件啊 可能我的不对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是说是别不了3217还是cy7c63310的板子?
要是识别不了3217,检查一下3217的驱动有没有装好,3217附带的光盘里就有。
如果是已经把程序烧进cy7c63310的板子了,cy7c63310的板子上的usb识别不了就要检查你的程序了。
假如你想看寄存器的值,需要像2楼说的,用CY3215来看

网友B:
回复 楼主:
在psoc designer的debug模式下,用cy3215仿真器

楼主:
谢谢 驱动已经装好了 装不上是因为有个软件不兼容 弄了好几天

楼主:
“在psoc designer的debug模式下”怎样设置啊 请教 可以输详细点吗 还有可否简单介绍一下USB数据传输该怎样弄啊 万分感谢:)

楼主:
谢谢 文件下载下来了 可是看不了啊

网友C:
是不是浏览器有问题呢

网友B:
20说得对,你用的什么浏览器?

网友D:
浏览器很重要

网友D:
要不然太耽误事 最好有个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