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光标问题

楼主(2011-05-20):
我想在指定位置让光标闪动,但是一直做不到。该如何设定   比如说我在0x82位置,该发出什么指令

网友A:
先写指令地址0x80+2,再写指令定义光标闪动,看下液晶的文档,有闪动的指令

网友B:
好好看看规格书,有光标闪动的控制字

网友C:
write_com(0x80+2);
write_com(0x0d);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网友D:
在1602初始化的时候可以设置,认真看一下你的1602资料,看看是该写什么样的指令

网友E:
资料里有的,好像是#0F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