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三极管

楼主(2011-05-20):
贴片三极管上只有俩字母和数字,咋知道他的型号,如W3  72
有没有区别表,共享一下

网友A:
没有办法,只能发个帖子碰碰运气了。

网友B:
看看,也许能找到,另外最好描下电路看看是否是三极管还是LDO,还是什么其他的器件,比较这个封装的太多了

网友C(2012-06-15):
稳压管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