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部晶振求助

楼主(2011-05-20):
我的stm32系统,用的8M外部无源晶振,干扰大时会停振,用示波器探针测试8M晶振引脚,就会引起停振,我测试其他的MCU倒没这种问题,这是说明ST的抗干扰不怎么行吗

网友A:
下结论太早。

网友B:
检查硬件有没有问题? 电路板的走线~等等~ 这个pcb没搞好 有时候启动不起来的e

网友C:
没遇到过。。。

网友D:
奇怪,我把晶振拔了,结果仍然工作,只不过是速度慢了下来,但是复位后就不能启动了。

网友E:
我的stm32系统,用的8M外部无源晶振,干扰大时会停振,用示波器探针测试8M晶振引脚,就会引起停振,我测试其他的MCU倒没这种问题,这是说明ST的抗干扰不怎么行吗 ...
引用 楼主:

如果示波器探头的电容比较大,会引起晶振停振,可以推测晶振的起振余量不大,但不见得MCU(STM32)的抗干扰不行。因为据说STM32的抗干扰性能挺好。

网友E:
奇怪,我把晶振拔了,结果仍然工作,只不过是速度慢了下来,但是复位后就不能启动了。
引用 网友D:

没错,把STM32晶振拔了,STM32仍然工作;因为STM32自动使用内部HSI作为系统时钟。如果又把STM32晶振放上,那么STM32仍然能切换成原来的时钟(HSE或者PLL),这是STM32神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