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525振荡频率

楼主(2011-05-20):
各位大侠,在用3525做电源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正常温度下3525的设定振荡频率为22.5kHz,当把设备放入高温烤箱进行烤机测试时发现振荡频率变化很大,最大可到60kHz。为了排除由与电阻电容温升引起的振荡频率变化,用电烙铁单独对3525加热,发现振荡频率变化依然很明显,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种现象的?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振荡频率确实是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不过,绝对不会变化这么大,从常温到高温70摄氏度,顶多也就是变化10%左右。

楼主:
可我实测的时候的确是发现了这个问题,也觉得比较奇怪,我用的是印尼产的SG3525,打得**是ON的,请问maychang大侠,如果不同厂家的3525是不是会有不同呢?是不是我的是大卡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可我实测的时候的确是发现了这个问题,温度是从常温开始,环境温度最高升高到75度(恒温箱内),发现振荡频率由22.5kHz左右变到50k以上。这个可能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4楼:
这个可不知道。
换另一厂家芯片试试?

网友B:
为了排除由与电阻电容温升引起的振荡频率变化,用电烙铁单独对3525加热,发现振荡频率变化依然很明显,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种现象的?
**************************
难道你用电烙铁单独对3525加热时不有热量传给电阻电容?

网友C:
哪位知道 3525频率范围 和脉宽调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