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atmega16的I/O口还需要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1-05-20):
51单片机的I/O口都是要加上拉电阻才能驱动coms电路的,如果atmage16不加上拉电阻的话能驱动coms电路吗

网友A:
加上吧 状态稳定点

网友B:
盲目加的和盲目不加的都是菜鸟,知道为什么的是高手。
如果是驱动低速CMOS是不用的,因为16是推挽输出,高速信号另当别论,特殊应用另当别论。

网友C:
51的IO要加上拉电阻才能驱动CMOS电路的说法是错误的,对于AVR而言,驱动CMOS电路同样不需要加什么上拉电阻,去看器件手册及CMOS电平标准。

楼主:
哦,受教了

网友A:
嘿嘿 引出来了一群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