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种LED,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05-20):
拆了个小功放的彩色LED灯(外形和普通LED一摸一样),只要对它通直流电,(有串个电阻限流的),和普通LED一样会亮起来,特殊的是它的颜色会过一段时间变一下,很绚丽,特别好奇。
是不是这种是定制的,它里面已经包含了控制电路和各种LED灯?(相当于是集成了多种LED灯,和控制他们轮流亮灭的控制电路)

楼主:
关键是这个:它外形类似一个普通LED,(透明常用的那种)。

根本没有其他元件了。直接接上电源在一个led灯里面它的颜色就开始变啊变啊变。

我的理解是:它把这些控制电路和多个LED封装在同一个LED灯里面。

网友A:
里面有多个管芯和控制电路,属于集成器件。

网友B:
以前问的时候 说1K的量就能定制里面的程序了

网友C:
自闪七彩LED

网友D:
多少钱?贵么

网友E:
要高倍放大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