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TIMER来触发ADC ??

楼主(2011-05-20):
只在ADC1_CR2_EXTSEL位看到介绍可以选择定时器触发ADC,怎么没有看到定时器的寄存器说明里介绍如何设置?例如要设置TIM2的CC2来触发启动ADc,该对T2定时器做如何设置?

网友A(2011-11-27):
好像设置TIMx的CCx来触发启动ADC,行不通

网友B:
用库函数的早就用库里面的例程把程序搞定的,你们这群用寄存器的还在瞎折腾,我要是老板直接把你们解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