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乘法器AD532的问题

楼主(2011-05-20):
因需要使用AD532,并且我按照说明书进行了连接,只需要实现两个正弦信号相乘的功能。输入端X2、Y2和GND端接地,两个正弦信号分别从X1、Y1脚输入。当输入两个5V、50KHz的信号时,输出居然没有倍频,而且调整输入信号幅度,输出信号幅度虽然有变化,但是没有跟着输入信号的加大和减小上下浮动。
当其中一端接地时,输出居然还有信号,也使用VOS进行调零了,但是好像还是不行……
想请问有没有使用过AD532的大侠,帮忙指点指点,非常感谢,有点儿着急。因为一点儿点儿小东西都没有实现,觉得比较奇怪。

网友A:
只用过AD630和 MLT04.... 你确定元件没坏吧..

网友B:
用过MC1496,是模拟乘法器,挺好用的,网上资料很多。

网友C:
乘法器的使用,一定要看仔细参数了,,弄不好,乘法器会成为“发电机”的,输入信号的幅度,抑制比,带宽等等,这个不是计算机,随便输入数字的。

网友D:
调整输入信号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