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232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1-05-20):
RS232有两组RS232-TTL即T1IN,T1OUT;T2IN,T2OUT;R1IN,R1OUT;R2IN,R2OUT

现在的问题是T1IN,T1OUT和R2IN,R2OUT能配对用吗,我怎么好像不行呀,试了一天了

网友A:
当然不行。两路之间除共用电源外什么关系也没有,就像双运放、四运放一样。

楼主:
谢谢您,我按别人原理图这么做的,发现不行,他把R1IN和R1OUT当做TXD,把T2IN和T2OUT当做RXD,然后把R2IN和R2OUT当做DTR,他这样做是不是有问题,还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是日本人搞的

网友B:
你把图贴出来。

楼主:
不好意思,几天不在,如果我把后面的TXD和RXD短接,数据能返回来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