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正向放大问题

楼主(2011-05-20):
如下图,假如我相放大50倍,取R1,R2分别为1k,49k,和2k,98k有什么区别呢,电流放大电流的大小的不同有什么区别?另外我用TLC2652斩波放大器放大250倍,R1,R1分别为1k,249k,不知道可不可以,当Vin 为几mV时有十几HZ的纹波干扰,不知道怎么回事,Vin是线性电源提供的。

网友A:
电阻太小,运放负担不起(反馈电阻中的电流是运放供给的)。电阻太大,一是容易变值,二是容易引入噪声。
你的电路,用1k,49k和2k,98k并无太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