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家电] 大家来讨论一下如何让PPTC在家电保护中动作时间更快

楼主(2011-05-20):
大家来讨论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让PPTC在过流保护的时候动作时间更快呢?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很多厂家用low cost的器件,导致它能承受大电流的时间很短,这样必然要求PPTC能很快的动作,大家有什么招吗?

楼主:
这个应该是阻值大一点,体积小一点就好了吧。楼主是哪里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阻值大一点,体积小一点就好了吧。楼主是哪里的?
引用 楼主:

阻值大一点,体积小一点固然能动作更快,但是稳定工作电流值也会下降,可能会达不到客户要求。

网友B:
客户的要求还挺高啊

楼主:
阻值大一点,体积小一点固然能动作更快,但是稳定工作电流值也会下降,可能会达不到客户要求。
引用 网友A:

是呀,阻值大一点虽然使得动作时间加快,就会造成它的hold能力降低,这是矛盾的方面,所以还是有难度的,希望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C:
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围观的,呵呵

网友D:
自恢复保险丝与电路串联时,是保持低阻态,并允许小于维持电流的工作电流流过元件,发热量小于耗散量。当过流时,自恢复保险丝温度上升,阻值迅速增加,发热量大于耗散量,从而限制电流,达到过流保护的目的。当过载电流消失后,自复保险丝将自动复位,使得电路再次正常工作。要动作快,选择合适的维持电流。

网友A:
是呀,阻值大一点虽然使得动作时间加快,就会造成它的hold能力降低,这是矛盾的方面,所以还是有难度的,希望大家各抒己见。
引用 楼主:
权衡这两方面比较困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