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放大采样问题

楼主(2011-05-20):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对一个50MV,100uS的脉冲信号进行采样,AD采用MCU自带12位ADC。采样频率100Kps,程序已经完成,但是在放大电路方面走了很多弯路,到现在仍不理想,特向大家请教 。光电二极管短路电流uA级。暗电流nA级。最早电路很简单,为低价,采用了OP07,电路图如下:

图中全部采用钽电容以及CBB电容,特别是C2.采用其他电容噪声太大,只有淘了个CB电容,布线方面由于是实验电路,是自己搭的。但是整体放入了金属屏蔽盒内。电路基本满足要求,但是就算是采用电池供电,没有光信号时。输出也会有100MV50Hz左右的干扰,不知道是不是示波器带入的,但是AD很不稳定。虽说OP07的偏置电流大,但是与光电管的短路电流比,应该不算什么才对。为了验证是否是电路问题。找了个AD8000.搭建I—V电路如 下

。放大倍数10倍左右,看波形,依然有20mV。50Hz的纹波。想来想去,认为出问题的地方只可能是电阻,采用OP07的电路电阻采用了精密金属膜电阻,AD8000的电路直接用了普通贴片电阻。资料上说电阻需要用玻璃釉电阻,但是我看很多照度计或是其他仪表里面用的电阻也是普通电阻啊 。

    查了很多资料,弄了几周了,无法解决,请大家帮助,谢谢了!请帮忙分析问题究竟在哪里!

楼主:
自顶防沉!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的图只有你自己能看见,别人看不见。

网友B:
图要上传到本站,楼主的图放在百度上,有防盗链的,外面无法看到。

楼主:
谢谢提醒,改过了!

网友B:
仍然不行,要上传到本站,现在很多网站都有防盗链。

楼主:
用附件形式上传了,业务不熟练,见笑了!:)

网友C:
50hz是很难屏蔽的,你“50MV,100uS的脉冲信号”属于高频,交流。
建议用隔直流电容,割断50hz回路。

网友D:
特别是C2.采用其他电容噪声太大,只有淘了个CB电容

从理论上说,电容器没有噪音。你说的噪音到底是指什么?
——打开帖子,睡了半天才回的哦

网友E:
单板都用电池供电了,还有那么多的工频干扰。
那只能说明是示波器引入的。

试试示波器也用电池供电?或者你单板用电池供电,然后把单板的地接到大地上,然后示波器用三芯的插头。
这样,示波器表笔的地线夹和单板的地都是夹在大地上的。工频干扰会小一些。

但一定要小心,不要造成地回路短路(切忌!切忌! 我说的那个方法,示波器表笔跟板子地在外面直通的,不能搭在电源上,而且还是电池,会烧东西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关键就是在C1上面,有用的信号通过,没用的就隔开,该电路放大倍数由R6/R7决定Av=1+R7/R6.

网友G:
电阻越大,引入的噪声会越大,30M也太大了吧??

OP07的偏置电流能不能忽略,一定要确定,不能说应该,做工程不能主观上想当然,要靠数据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