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ISP下载线?

楼主(2011-05-20):
各位大虾:
    小弟是刚学的51单片机(ATMEL89S52),自己焊接了一块开发板,一般的模块都有。问题出在,我用的是本本,本本上没有并口。所以跪求各位大虾帮忙,想自己DIY,最好是USB---串口的;发个原理图,另外最好有驱动程序的。
    谢谢!!!!
    邮箱:mengdie_198599@163.com

网友A:
去买个二手通用编程器吧,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支持89S52编程的,自己做,PCB都不止这个价钱了,另一个选择是采用基于串口ISP的51系MCU。

楼主:
请问哪里有卖的?

网友B:
USB转串口 建议你淘宝买个,自己diy 恐怕不止这个价,淘宝一般10块可以搞定了

网友C:
DB25或者DB9的对接口+74HC244+导线若干!

网友D:
学单片机,选择STC应该好点,下载方便,价格也低廉。

网友E:
学单片机,选择STC应该好点,下载方便,价格也低廉。
引用 网友D:

同意LS! 串口ISP很方便,而且其他几款51增强MCU也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