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高手帮忙,第一次发帖。

楼主(2011-05-20):
这是个花样流水灯的程序,请问P2是怎么执行的?谢谢!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Pattern_P0[]=
{
        0xfc,0xf9,0xf3,0xe7,0xcf,0x9f
};
uchar code Pattern_P2[]=
{
        0xf5,0xf6,0xfe,0x54,0x56,0x76,0xd7,0x49,0xa9,0xe4,0xc6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
                 for(t=120;t>0;t--);
        }
}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for(i=136;i>0;i--)
                {
                         P0=Pattern_P0[i];
                        P2=Pattern_P2[i];
                        DelayMS(150);
                }
        }
}

楼主:
对了,P2口是不接线的,我用的是普中的开发板!但屏蔽了P2,又实现不了了

网友A:
for(i=136;i>0;i--)
                {
                         P0=Pattern_P0[i];
                        P2=Pattern_P2[i];
                        DelayMS(150);
                }

Pattern_P0[136]  这里会是一个神马值?

楼主:
不知道,反正是P2没接线,但屏蔽了P2就不行了,那个应该是循环136次,轮流赋值吧!

网友B:
void main()
{
        uchar i;
        uchar n_p0,n_p2;

       n_p0 = sizeof(Pattern_P0) / sizeof(uchar);
       n_p2 = sizeof(Pattern_P2) / sizeof(uchar);

        while(1)
        {
                 for(i=136;i>0;i--)
                {
                         P0=Pattern_P0[i % n_p0];
                        P2=Pattern_P2[i % n_p2];

                        DelayMS(150);
                }
        }
}

楼主:
这个程序是可以执行的,而且改了i的初值会出错的,花样正常,不像是错误的程序

网友C:
数组越界了吧。。。

网友D:
是不是故意让数组越界,得到未知的数据进而看到“花样”流水灯?: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