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逆变电路中,电压分配不平均,请教什么原因

楼主(2011-05-20):
三相380v供电,整流桥整流后540v左右,半桥逆变,两个电容C1、C2都是20uf,后面用IGBT模块逆变。
但是变压器初级的电压用万用表测量得到370v左右。而测量C1电压320v,C2电压220v。
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电容测过了,都是20uf),是否与IGBT或驱动信号有关系呢?
请电源前辈指点

网友A:
有可能是半桥上下两臂导通时间有差异。

楼主:
那是驱动有问题还是IGBT的问题呢?您给分析下

网友A:
3楼:
这可分析不出来。需要仔细测量才能够找出原因。

楼主:
恩,一会去看看驱动信号

楼主:
驱动信号也正常。在调节占空比的过程中,两电容分压逐渐趋于平衡,都是280V(整流桥输出578V),但变压器的初级电压用万用表测量显示419V(为什么这么高呢),再调高占空比,IGBT就炸了,且模块的两个部分都坏了

楼主:
高手们帮帮忙吧,急死了

网友B:
什么万用表?普通万用表可不能测量开关电源。

楼主:
胜利vc890和优利德UT58D,一直用来的

网友C(2024-11-08):
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