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IC tps61160,真不懂,请教?

楼主(2011-05-20):
我用的是TPS61160来驱动6个串联红光LED作为测试,输入5V后两端电压才10点几伏,电流也才几mA,发光亮度很低,这IC驱动6个LED正常可以升压到26V,原理图照手册上的,板子上半天也没出来原因来,希望有知道的或有经验的说说可能是什么原因,IC驱动升压的大概原理。原理图如:

楼主:
上面的也就是手册上的原理图,电压输入是VIN端,元件参数值都和手册上的原理图一样,新手知识欠缺很多不懂,希望懂的指教,感谢!

网友A:
如果电路是严格遵照器件手册上的,那么重点检查储能电感,电感不能只看电感量,还要看工作频率和载流能力,续流二极管的型号也要正确。

楼主:
电感和续流二极管原理图参数没参数值,二极管也是随便选了个贴片的二极管,电感随便选的是100nH,这两个与LED两端电压都有很大的关系吗,如果要选,应该选多少,希望建议下,不过我测的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差是6V多,不知道是否这里出问题?

网友B:
电感太小了。话说100nH有这么大封装的么

网友C:
作用,楼上的几位都做了回答,至于参数,楼主没有好好看手持哦,器件型号底下是写明的,电感是需要功率电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