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时钟约束各种不满足怎么解决

楼主(2011-05-20):
我现在用的是V5—330T

代码有一个模块用一个250M的时钟分时读5个FIFO的数据,每1/5的时间读一个FIFO的十个数据,这样轮流读取;
同时类似用这个250M读一个深度为100 RAM的数据 ,读100个数前50个到一个RAM 后50个到另外一个RAM ;

FIFO的输出用一级寄存器寄存然后整合到一个RAM
RAM的输出没有寄存,直接分别写入两个深度50的RAM

现在出现约束不满足 感觉是跨时钟域的问题
Timing constraint: TS_clock_instance2_CLKFX_BUF_0 = PERIOD TIMEGRP "clock_instance2_CLKFX_BUF_0" TS_clock_instance1_CLK0_BUF / 2.5 HIGH 50%;
9115 paths analyzed, 5771 endpoints analyzed, 458 failing endpoints 458 timing errors detected. (458 setup errors, 0 hold errors, 0 component switching limit errors) Minimum period is   5.814ns.约束报告里面有3个叉,两个是从RAM 到寄存器,一个是从寄存器到RAM
setup path 里面分别的叉显示的是 -1.814 ns
-1.655 ns
-1.569 ns

希望懂的人指点下,我这个写法怎么能够改进,加特定的约束或者优化代码?求指教:handshake

楼主:
约束就只有周期约束,4ns

网友A:
你这里有两个时钟吗?分别是哪两个不同的时钟域呢?
读fifo和ram都是用的250M,难道写的时候用的是另外一个时钟?

网友B:
就是说250M的始终无法满足你要求的设计要求.要么你降低时钟频率,要么你修改设计结构

网友A:
看楼住的意思是觉得自己的约束下的不对,想寻求高手指点一下怎么给合适的约束达到满足时序的目的

楼主:
在FIFO端的写是用100M,但是不是持续写,读用250M轮流读FIFO数据整合写到一个RAM里面,5楼说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能不能有更好的约束方法能够稳定的进行读写操作,因为我发现程序每次转得出的结果和性能有很大的差异,尝试PlanAhead?

楼主:
我现在在看planahead,发现这个工具异常强大,应该可以解决问题,有没有人给点相关的资料或心得能够让我快点入门的?

网友A:
在FIFO端的写是用100M,但是不是持续写,读用250M轮流读FIFO数据整合写到一个RAM里面,5楼说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能不能有更好的约束方法能够稳定的进行读写操作,因为我发现程序每次转得出的结果和性能有很大的差 ...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是异步fifo的约束问题,是不是要false path之类的约束,上网查查吧.

网友A:
我现在在看planahead,发现这个工具异常强大,应该可以解决问题,有没有人给点相关的资料或心得能够让我快点入门的?
引用 楼主: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我再看看

网友C(2011-06-26):
PlanAhead可以帮助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