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2368的软件调试

楼主(2011-05-20):
我自己做了一块LPC2368的调试板,因为之前没有预留JTAG,就像用 ADS做程序的编写,AXD做调试,然后生成HEX文件,利用Flashmagic通过串口下载到ARM当中。我下载的存储器是flash,地址是从0X00000000开始的。但是下载完成后,断开ISP接口,复位后程序就是不运行。就连一个小小的闪烁灯程序都不行。我测量了我的硬件是没有问题的。请高手救命!

楼主:
不会吧,没有人救我!:'(

网友A:
1 运行状态烧程序,看是否还是烧写状态,可能你的状态转换电路有问题,这是最可能的。
2 用几条汇编,点亮灯,在开发板上调试好,拿过来用示波器量。

楼主:
ISP模式与运行模式的转化还是没有问题的,运行状态下载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