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开关电源变压器磁芯材料的问题

楼主(2011-05-20):
我看了一款有关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的书------- 变压器与电感器设计手册(第3版) 麦克莱曼, 龚绍文
卖家: 卓越亚马逊,
    我手头上有一款反激式的开关电源(充电器),是成熟的并已量产了的一款产品,现在我很想用这款开关电源来验证一下书中所介绍的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方法,并且我手头上也有这款开关变压器的一些规格参数(如:一次、二次侧绕组匝数、电感量、线径;还有磁芯材料及磁芯生产厂家。),但是没有有关磁芯的一些参数,如:磁芯的工作磁通密度、矫顽力、窗口面积、有效横截面积、磁路长度(MPL)、平均匝线长度等。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下生产这款磁芯的厂家,也没有找到。
    磁芯材料为EPC17*16"S"mm. pc40.   生产厂家是SHANGHAI AN MAGNETIC ELECTRONICS CO,.LTD
            由于书中所介绍的方法是磁芯几何参数法KG和面积积AP法,这两种方法都要用到以上磁芯的相关参数。
    请问朋友们,我该怎么来做呢?

网友A:
窗口面积、有效横截面积、磁路长度(MPL)、平均匝线长度,这些可以用尺量出来。
工作磁通密度由你自己选定。磁密数值决定铁损,故工作频率高,磁密应该选小一些,工作频率低则可以选大一些,最后要由散热计算决定。
对反激电路,矫顽力不重要,可以不考虑。

楼主:
1. 工作频率为132KHz,磁通密度应选多大才合适呢?
3. 再一个问题是我应怎样来分析判断这款开关电源是工作在连续电流模式还是工作在不连续电流模式呢?书中  介绍说在开关管截止期间,二次绕组中的磁能没有完全传输给负载(即二次绕组中的电流没有过零)就称为  连续电流模式;反之,就是工作在不连续电流模式。那么我怎么用示波器来测量这个电流波形呢?是不是我  用示波器的探头直接搭在二次侧绕组两端来看电压波形(因为电流与电压成正比),看看电压波形有没有过  零点,如果没有过零点,就说明是工作在连续电流模式。反之,就工作在不连续电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