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压控恒流源的问题

楼主(2011-05-20):
我只知道虚短,V除以下面电阻 得到电流, 从而负载电流恒定。

我尝试分析了下,还是不明白
mos栅极源极电阻很大,看成开路,那运放处于开环,放大倍数无穷大,然后呢?
mos这里相当于可变电阻,调整负载那路的电流。
不知道运放输出会随着输入怎么变?
maychang老师帮忙解释下整个工作过程吧
还有:这里mos换成三极管,运放就处于有负反馈的状态了,然后又该怎么分析呢?
这种电路 和 普通的反向放大电路 分析起来不一样啊。困惑!谢谢!!!!

网友A:
第一种方法:
两个(抽象的)放大器,信号从第一级放大器输入端输入,第一级放大器的输出作为第二级的输入,第二级放大器的输出端对信号是什么?
仍是一个放大器。这种联接方式叫级联。

图中上面是两个放大器,下面是等效的一个放大器。
那么,你的图中,MOS管和源极上的电阻构成一个放大器(共漏极放大器,源极跟随器),与运放级联的结果仍是一个放大器,其输入端是运放同相输入端,其输出端是MOS管源极。如此便与一个运放构成的跟随器完全相同,不考虑频率响应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跟随器。MOS管源极到地的电阻两端电压永等于输入电压。

网友A:
第二种方法:

上电后MOS管中假定没有电流,那么运放反相输入端电位为零,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高于反相输入端,故运放输出端电位上升,MOS管中电流增加,源极电阻两端电压增加。MOS管中电流增加到运放反相输入端电位相同时,MOS管中电流不再增加(增加则将使运放反相输入端电位高于同相输入端电位,运放输出端电位降低)。
上电后假定MOS管中电流相当大,源极电阻两端电压很大,那么运放反相输入端电位高于同相输入端电位,运放输出端电位下降,仍是到运放反相输入端电位等于同相输入端电位时不再下降。
无论哪种情况,最终是源极电阻两端电压等于输入电压。

楼主:
maychang老师讲解的太详细了,写了这么多字,谢谢!!

认为运放是处于开环的状态,是否准确呢 ? 感觉删源极 绝缘, 运放几乎没有反馈,这样理解对吗?

mos换三极管 , 就有反馈了

网友B:
to LZ:

这个运放并非处在开环下,这是电流(通过下端电阻采样)串联(采样电压串入输入回路)负反馈。由于MOS管的G极高阻,所以可得到较为精确的恒流输出。若换成BJT三极管,由于基极电流的加入(即 Ie 不能严格等于 Ic),输出的恒流精度要比MOS管来的差点。

楼主:
都说是电流串联负反馈,
可是我我反复看模电书讲的 四种反馈方式图
电压并联,电压串联,电流并联,电流串联
可是我怎么也看不出来此帖电路 是书上的那种 电流串联负反馈
感觉不出来是串联电流负反馈。唉。

网友B:
to 6L:

检验是否是电流串联负反馈,先短路负载RL,可见不影响负反馈,则其就是电流负反馈。再看反馈信号是电压(由采样电阻采得),电压信号只能是串联合并(此地输入也恰是电压信号)。因此这就是电流串联负反馈。

网友A:
6楼:
反馈与输出电流成正比是电流反馈。现在负载是漏极上的电阻,假定温度变化引起MOS管性能变化,或是漏极电阻有变化,电流变了,反馈也变,但总与漏极电阻中电流成正比,比例系数就是源极电阻值。
如果将源极作为输出端,那就是电压反馈了。
串联更容易看。对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反馈和信号是串联的。

网友C:
比**强多了,又上进了!

网友D:
一般芯片核心恒流源简单模型就是这样的,maychang,HWM两位老师讲的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E:
感谢两位老师。

网友F(2014-01-09):
请问楼主,运放的输出端 也就是MOS 的G处的 电压大小是如何分析的?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方法:

上电后MOS管中假定没有电流,那么运放反相输入端电位为零,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高于反相输入 ...

请问,若是将运放换成比较器,是否有致命缺陷。
我做过和楼主类似的电路的试验,不过使用的是比较器(1/4lm393,单电源),发现只有当输入电压比负载额定电压(9V)大于6V左右,才能有恒流效果,且电流波动近10%。
但是用Multisim仿真,结果却是输入电压比负载额定电压大上一点点,就能稳定恒流。
是压控恒流源本身只有这种精度,还是比较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