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AT89S52跟手机屏幕连起来

楼主(2011-05-20):
刚到论坛,没什么积分,帖子问题的分数就.....
回到正题
我现在手上有一块手机屏幕  以前手机坏掉了就拆下来了
想把它跟AT89S52连起来使用
手机的型号是NOKIA  E398  很老的一款手机
不知道一般手机屏幕的的连线是不是都是一样的?买一个带中文字符库的液晶屏太贵了  就只好自己弄弄先。
屏幕的接口非常小  但这个可以想想办法  把它引出来
但是每个口得用途功能什么的都不知道
有哪位大虾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经验可以传授一下  万分感谢
刚数了一下接口 是40个还是38个  反正口太小了  眼睛不好数不清楚
再次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没有适当的驱动,LCD屏是没法用的。

网友B:
手机上屏幕专用的手机芯片去驱动,用51好像不行。

网友C:
费那劲,还不如买TFT的,2.8寸的带触摸的才50左右,资料也很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