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栈益出

楼主(2011-05-20):
没跑几遍就提示堆栈益出怎么回事

网友A:
仿真器连接不稳定?

楼主:
防真器每次从新上电的时候,都不能跑

网友B:
这么悲剧,那你怎么办啊?

楼主:
必须把IDD TEST 断开,再重新插上才能用

网友C:
估计你没有正确安装驱动吧

网友C:
中颖资料.pdf (2.62 MB) 206中的4.1.9.3的内容

网友D:
http://www.sinowealth.com/zh/sof ... IT%20OTP/MASK%20MCU

网友C:
楼上也对。DEMO程序到上面地址下载

网友E:
可能仿真器的问题,换仿真器试试

楼主:
好的,我试试,多谢大家

网友F:
讨论的这么热烈,我打酱油

楼主:
谁给我了个大拇指也不回复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