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1-05-20):
本人业余,盼各位指教.书上说,硅二极管正向压降为0.7,
如果二极管没有导通,那么没有电流,二极管两端电压应该就是电源电压,
如果导通了,用电源电压减去正向压降, 除以电阻,就得到电流值.
为什么会出现图中的结果?

网友A:
二极管正向压降并非常数,而是电流的函数(还与温度等等有关,但在此暂不考虑)。
此图是二极管1N4148的电压-电流曲线。横轴为正向电压,纵轴为正向电流。
图中可见,正向电压并非常数。正向电流越大,正向电压也越大。

你的电路,电源电压5V,电阻500kohm,电流仅10uA弱,已经超出图面范围。但从曲线的趋势可见,正向电压应该小于0.4V。

网友B:
楼主别玩方针了,去找个实际的电路来玩吧。

网友C:
pn结电压-电流满足指数关系,即使正向电压很小,也有电流,只是很小很小而已。

楼主:
maychang老师 谢谢指点
我是把二极管理想化了,以为正向压降一直固定.

如果对这种电路图要计算电流
应该画出 I*R+V(正向压降)=5
然后和电压-电流曲线求交点
就可以得到R为某个值时二极管两端的压降

理解对吗?

网友D:
这两句似乎有问题
如果二极管没有导通,那么没有电流,二极管两端电压应该就是电源电压,
如果导通了,用电源电压减去正向压降, 除以电阻,就得到电流值.
为什么会出现图中的结果?

前一句:电压不足也会处于没有导通的状态
后一句:所说的“结果”是指图中所说还是你问的情况?

楼主:
mmax, iC921:  我找到问题了, 把二极管简单理解为导通和截至, 谢谢
NE5532: 是想做实际的, 软件来的快, 实际的电路, 电压不准, 电阻不准, 表不准, 而且只有一个数字表.

谢谢各位, 想到这个问题是源于一个简单化的结论, 就是二极管会改变电流, 同时让压降保持不变, 现在基本明白了它的行为特点, 要明白物理机制, 还差很远.

网友E:
进来学习……悉听

网友A:
5楼:
理解对。
实际上,这种方法是经常使用的,尤其是在电路中各个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无法写成解析式时,例如功率放大器的设计往往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F:
温度对半导体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你用热风枪吹二极管,在很烫的时候用万用表量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发现这个值是慢慢变大的

楼主:
多谢各位帮助
总结一下就是常说的导通电压和正向压降只是粗略的描述

结贴

网友G:
多谢各位帮助
总结一下就是常说的导通电压和正向压降只是粗略的描述

结贴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终于明白了
工科的学科大多是实际工程应用中的东东
有一些常挂在嘴边的值本身就不具备精确概念
只是工程上的常用的近似估计

网友A:
11楼:
实际上,这是一个采用什么样的简化模型问题。你说的正向压降0.7V是最简略的模型,当然误差比较大。

楼主:
ghost1325:

maychang:

谢谢, 明白了 I=Is(e^(U/Ut)-1),
三极管 b-e之间的电流电压应该是同样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