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电路,这两元件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5-21):
电感是储能元件,二极管为续流用,这是开关电源的典型结构,建议去老t的书帖中下载有关开关电源方面的书看看。

网友B:
一个BOOST电路,二极管是整流的。

网友C:
TPS61160的DATASHEET手册已经给出典型电路,自己看手册就是了。

网友D:
电感在储能期间,二极管为续流用;电感在储能释放期间,二极管是整流+续流的。

网友E:
BOOST升压,调整管集成在TPS61160里面,L1升压电感,D1升压二极管,C2储能电容。

网友F:
作用,楼上的几位都做了回答,至于参数,楼主没有好好看手持哦,器件型号底下是写明的

网友G:
此图为pwm作用反馈脚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