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inux下面自己开发个驱动程序

楼主(2011-05-20):
买来了一个有型号的基于usb的摄像头,想在linux下面自己开发个驱动程序

网友A:
我最近看了不少关于linux驱动程序设计的书籍和帖子,讲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原理,但是对于实际如何编写代码操纵硬件,从硬件原理到针对内核版本代码的编写,没有一篇**是很系统的讲解和实践的

网友B:
我支持你!
搞一块cypress的开发板,然后自己做个摄相头!

网友C:
我也刚开始看驱动开发方面的书。有个问题想向大家请教:在代码中申明变量经常出现_u8、_u16,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支持,现在正在做毕业设计,题目是写一个硬件的USB驱动,这个硬件用于数据采集的,用于雷达监测系统。

楼主:
我也刚开始看驱动开发方面的书。有个问题想向大家请教:在代码中申明变量经常出现_u8、_u16,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引用 网友C:
_u8、_u16是与平台无关的变量类型

楼主:
比如long型在不同的CPU平台上有可能其长度就不一样,这样对于程序移植就有问题了,所以就有了_u8、_u16这样的类型

网友D:
对,它是可以跨CPU的,在不同的CPU上保证其长度绝对一样,_u8、_u16就是严格保证长度为8位,16位

网友D:
这是在LINUX中特有的,它跨CPU,但不跨操作系统

楼主:
嗯,我明白了

网友E:
我也想做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这回贴也太强,谁说是linux特有的啊..
明明是linux内核程序里定义的。。
啥程序都可以定义成这样。

网友G:
回复 网友D:
这回贴也太强,谁说是linux特有的啊..
明明是linux内核程序里定义的。。
啥程序都可以定义成这样。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也不知道

网友H:
驱动程序搞了很久,还是很晕

楼主:
是啊,都有点泄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