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怎么转成HEX

楼主(2011-05-20):
(无正文)

网友A:
我说你干脆别转了,直接用.out写还快

网友B:
是 hex500,ccs3.x自带的

网友C:
在CCS安装目录里有 搜索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C:
2# wgg .out无法写入FLASH中

网友D:
你是用C2000?C5000?C6000?
C2000用CCS安装目录下的
C2000\cgtools\bin\hex2000.exe
说明文件参看C2000的汇编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