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V10A直流稳压电路图。

楼主(2011-05-20):
各位大楼主帮忙一下,本人想自制一个12V10A直流稳压电源。供车载功放维修用。谁有请上传个图?

网友A:
去买个实验室电源成品吧,自制的费用更高。

楼主:
费用更高没关系,重要的是好用,我用的是工厂的元件,不用我出钱,我之前用TL431和一只东芝管,2SC5200。调到12V,电流到了,2A  TL431就烧了。现在打算用LM317,或LM338。和两只2SC5200。不知道怎么样。LM396没找到。

网友B:
3楼:
为何不把你已经做过的电源贴出来?这样大家才能够帮你找问题。
到电源版面看回复。

网友A:
10A的线性电源不难做,用7812加功率管扩流都可以实现。

楼主:
5楼: 10A的线性电源不难做,用7812加功率管扩流都可以实现。

用7812,有图吗,可以上传个图给我试一下。

网友A:
可以去看器件手册,LM317器件手册上的扩流电路也一样用,弄懂原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楼主:
能传个图好吗。

楼主:
有谁见过这样的发烧。

楼主:
:'(有人看没人帮忙吗!

楼主:
谁说一下DW的参数是多少?

网友A:
楼上的DW是为了输出高压,到底多少,要看具体的输出电压要求是多少。

网友C:
LM338也只到5A啊,你就用LM317吧,去网上下个National关于LM317的数据手册,里面有大电流阔扩流电路,我就不贴出来了,自己去下仔细研究

楼主:
我按照上图做了,LM338K也只有1.5A,和LM317K一样,难道是假的?

网友D: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十个7812并联用,不担心接错。
(怕你要电路,均流电阻也不要了)

楼主:
终于把画出来了。也做了实验。就是发热快。电压偏差大1V左右。输入45V,输出12V。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怎么改进?

楼主:
:'(有人帮忙吗?

网友E:
1. 积极方法: 输入电压降低些, (45v-12v)x10A=330W,是空耗掉的,不热才怪,压差一般>2v就能工作了.
2. 消极方法: 加风扇,加大散热面积.
3. 降压方法:  ① 在原有变压器次级线包上挑一根头
                    ② 你要是用了36v行灯方棚,看下输入电压,若是380v输入的,改接到220v电网上,输出电压就低了
                    ③ 找只500w的调压变器,给变压器降压供电(纯折腾法)

                    ④ 去买合适的变压器
4. 不要折腾法: 去买专业成品电源,(因为电源不是泥专业)!

楼主:
多谢T叔,我明天继续研究一下!但是电压降得很低了可调范围就小了。要想在3-25V可调应该输入多大的电压呢?或者还有哪种电路更好?

网友E:
压差大于2v即可

楼主:
我想买个15V500W的变压器,整流后大概到了23V,再稳压到12V可吗?装个55度的继电器,当温度达到了55度,风扇就转,降温好些。不达到55度,风扇不转就没有噪音了。这样想法对吗?T叔

网友E:
风扇温控不怕麻烦当然好.其实想要噪音小些,串几个1N4001二极管,降低风扇供压,转速慢了,噪音也小了.一直小风吹着,也热不起来.

楼主:
也就是说12V小风扇,用7805给它供电没问题吧?T叔!

网友E:
12V小风扇用10V供电,声音明显声小,5V恐怕风量小了点

楼主:
谢谢T叔!等我买变压器回来再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