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89C2051放时间常了会不会无法编程?

楼主(2011-05-21):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不会. 不过时间太久了以后,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引脚过于氧化, 放在编程器上因为接触不良而无法编程.

网友B:
如果器件是新的,并妥善保管的话,再长时间也不会坏啊。

网友C:
长时间不用,可能会有smt潮气释放应力或可焊性下降。需要烘烤一下使用,并且注意引脚的氧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