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89

楼主(2011-05-21):
一个SOT89封装的管子上面印有W3 72,他是啥啊
如图框中所示,我用三极管代替的,

网友A:
图好像也没画对,大概看样子是三极管或者MOS管,MOS管的可能性大一点。

你可以自己测量看看,一般饱和导通后的三极管的CE级电压大概为0.3V左右,而饱和导通的MOS管电压则一般<0.1V

楼主:
他肯定不是三极管,我用万用表的测三极管放大倍数的档测,不管怎么擦,都用放大倍数,所以不是三极管,应该是电源芯片,三端可调稳压,猜想

网友B:
拜托,把图画完整,U3是什么符号?

估计是升压IC

楼主:
24V供电,C5,C6两端电压5V

网友C:
TL431?
R2/R3计算下来,刚好产生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