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太不经用了~ 到现在烧了5快型片了·

楼主(2011-05-21):
AD采样引脚接地  如果在电扒下来 直接短路~  接示波器,地线晃动了一下  直接短路,。。。。。。。。各种各样的短路~ 以后叫你短路心片好了~!~

网友A:
我也烧了不少了 也都是短路

网友B:
这么容易受伤?我正在学那个。。搞得有点小紧张。。。。

网友C:
还好吧,没有这么严重

网友D:
怎么短路的?好像没这么脆弱吧

网友E:
一个贴子至少有5个错别字.
从描述看,IO没有保护.供电系统没有接地.
其它环境不得而知.

不坏掉才不正常.

网友F:
是比较爱坏,但也没有楼主说的那么夸张

网友G:
好多芯片都经不起楼主这么短路的

网友H:
没这么严重吧

网友I:
应该是测试问题,你试一下示波器不接地,电源接隔离变压器。

网友J:
楼主描述的不是很清楚额,貌似也不能从你描述中得出就一定是芯片脆弱!示波器的接地问题是否考虑好,不然的话烧个芯片是小事,毁了示波器等仪器就损失多了

网友K:
应该是自己的问题吧

网友L:
不会啊。。。。我怎么一次都没有过呢

LZ,RP不好了吧
周末肯定做坏事了

网友M:
是不是楼主的操作有问题呢

网友N:
还是挺经用的,楼主得查找一下其他的原因

网友O:
我用了很久了,不会吧?

网友P:
这个就要问楼主是怎么个用法了

网友Q:
楼主得找找自身的原因,STM32没有这么脆弱的

网友R:
我也烧了几片了,确实是个问题,不过正常工作的话是不会有事,而且群脉冲干扰也没问题。就是怕各种不小心的连接,或许也是告诫我们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吧。

网友S:
保佑我卖的芯片不要短路短路就好,不然有排烦

网友T:
没这么不经用吧

网友U:
无图无真相,建议上图!

网友G:
这个有些夸张了

网友N:
这有点夸张,感觉STM32还是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