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上拉电阻越小信号上升越快

楼主(2011-05-21):
在三极管的集电极上加上拉电阻,基极作为信号方波信号输入,集电极输出,为什么说集电极上的上拉电阻越小,输出的矩形波波形越陡峭,即输出电压变化的越快速?这是为什呢?

网友A:
基极作为信号方波信号输入固定的前提下集电极上的上拉电阻越小,对输出固定负载来说,输出能力增强了,充电时间短了,矩形波波形当然就越陡峭了!

网友B:
虽然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但有一些现象符合这个经验,一个电阻串一个电容,电阻上臂接脉冲电压,电容下臂接GND,则电容上臂的电压波形和电阻值的关系是什么?

你搞清楚了,自然就懂了,其实就是电阻限流后,电容充电电流小了,导致波形边沿变缓了而已,而在这个地方,电容是等效出来的。

网友C:
这个关系能排除B极影响么?

网友B:
这个关系能排除B极影响么?
引用 网友C:

不能,而且也不光是B极,这个只能是上面的RC形式,所以,俺回答他:不完全正确,就是怕误导他嘛

网友D:
我觉得只是避免了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开关速度提高了而已

网友D:
电阻减到一定程度,所要求的负载电流增大,反而会影响正常的波形,所以并不是越小越好,这个需要计算的

网友E:
上拉电阻越小,Ic越大,这样三极管饱和深度越浅
三极管关断速度越快。

网友F:
都是分布电容惹的祸!(一般按10pf)

楼主:
3# yewuyi Thank you!理解了,讲的很清楚易懂

网友G:
5楼讲的很好,楼主才给1分呀

楼主:
12# jack_shine 这个贴就一分。。。而且小鸟我没什么分了。。。。。真的不好意思

网友H:
本质上,这与一阶RC低通滤波电路是一样的。现在C固定,减小R,滤波电路的转折频率会提高。

网友E:
实质不是RC吧,只是用RC可以很方便的解释。

三极管导通快,关断慢。

导通时间是不受上拉电阻影响的。
上拉电阻越小,Ic越大,三极管由于退饱和减小,所以关断时间变快。

是不是这样呀,May叔给解释解释。

网友I:
如果是三极管,要开关速度快,要求放大倍数大,一点基极电流,导致很大的集电极电流。集电极的电阻就是改交流放大倍数的

网友J:
我感觉这个问题只局限于三极管集电极就太狭隘了
许多需要上拉的总线也是如此
用RC低通滤波的模型去解释使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具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