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用一个晶振来驱动四个单片机??

楼主(2011-05-21):
有没有人用过用一个晶振来驱动四个单片机,就是一个晶振,第一个正常接,第二个的xi接第一个的xo,第三个的xi接第二个的xo以此类推,有人这样用过没,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A:
波形控制的好的话,应该没有问题的。
事实上,第二个不接晶体,而只接输入clock信号的单片机,其输出端应该可以再驱动2个单片机

网友B:
如果MCU很近可以这样,远了不行的,工作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谢谢,我试了,工作还可以,一个驱动四个,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作不稳定吗?为什么呢??

网友C:
就是一个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