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毕设谁能帮我一下

楼主(2011-05-21):
我做的是两个单片机作为两个CPU,要实现它们之间的通讯,两单片机的P0.0连同一个开关表示两个CPU同时要说话,P1.1分别连两个开关,表示两个CPU分别要说话的情况,每个CPU有两根线,一根申请线,一根状态线,两个核空闲的时候状态为1,要说话的时候申请线置0,这时若对方的状态线给0表示对方允许该核说话,若不变则为1表示不允许对方说话
谁能给我点思路,谢谢了!

网友A(2011-10-13):
有 申请 的话是一个单片机为主,一个为辅,
你说的是用三片吗
我好像没看明白

网友B:
用51的串口多机通信

网友C:
模拟SPI通讯:lol

网友D:
这个不算是多机通信,多机需要有主从的包括spi,这个我好像看到过这种想法,记不得了.首先是两个申请线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都不申请时,是输入状态,也就是必须保证一个0电平或者1电平,我们来设置为上拉1,如果一方申请了对话,那么要在自己的申请端口输出0,这个时候另外一个cpu应该能响应,当前输入的变化,然后再给出自己的可操作状态,0还是1,如果依然是1,那么申请对话一方在状态位置上读出来的为不可以对话,那么等待也好,处理其他的也好.就ok了

网友D:
改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