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28035的类似I2C模拟问题?

楼主(2011-05-21):
求助:::各位好,我的红外温度传感器TSEV01使用时候,DSP向TSEV01每次写完每个字节最后一位后,我把数据线SDA拉高,以准备接收应答。可是波形显示有个台阶一样半截不高不低,图片如下。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SDA线拉高是靠改变IO方向和外置或内置上拉电阻实现的,不能将输出直接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