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的消磁

楼主(2011-05-21):
在下图中,比如说VT1导通压降V1,VT2导通压降V2 V1>V2 导通时间T相等
则导通管分别导通时:(Vc1-V1)*T>(Vc2-V2)*T
还是有磁偏呀
为什么说半桥串联电容不会产生磁偏?
全桥的话共用一个消磁电容,到可以理解

网友A:
这种状态是不能持续的,因每个半周期对C1C2充电放电的电量不等,两电容上电压将发生变化,最终达到平衡。

楼主:
这么说VT1导通时,除了C1放电外,C2也通过电源和VT1充电

网友A:
3楼:
是的。因任一时刻C1两端电压与C2两端电压之和必须等于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