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采集电路 求教。

楼主(2011-05-21):
谢谢 maychang老师

楼主:
那个信号的波形,图中是针对某一固定转速来说的,如果转速提高,那波形的频率和幅值都将增加,反之减小。

处理电路中的输入端CPSP是传感器的正极,CPSM是传感器的负极。传感器两根输出线,无需供电。由于传感器产生的信号幅值是变化的,所以比较器的参考点不能固定不变。幅值变化大概从500mV到10几V之间。

信号的输出为CRANK_I,U2B应该是没有用到。

网友A:
看了半天,没有看到你的问题。

楼主:
这个电路应该不存在 神门问题, 就是想请高手帮着分析一下原理。

楼主:
maychang  老师, 能不能 给讲解一下?

网友A:
“那个信号的波形,图中是针对某一固定转速来说的,如果转速提高,那波形的频率和幅值都将增加,反之减小。”
“传感器两根输出线,无需供电。”
从这两句看,传感器是简单的一个线圈。转动(轴、盘等等)物体上固定有磁铁,转动时磁铁与固定的线圈距离变化,或是线圈以磁铁为芯,转动物体是铁磁性物质制成且有齿或其它凸起部分。无论哪种情况,都是靠线圈中磁通变化产生电动势。
传感器差动输出,C1C2R6C13R7C14构成低通滤波,D1对差动信号限幅。

LM2903是普通的电压比较器,OC输出,R25为集电极负载电阻。
R26R27C41对电源电压分压,得到约1.5V电压,并通过R4R5加到比较器两输入端。
R24R23对比较器输出进行分压,并通过R107加到比较器同相输入端,实现滞回特性(施密特输入)。
信号的输出为CRANK_I,所以D4R11R15R13C22和D5R12C32对电路工作影响很小。估计这些元件是忽悠。另外,D2D3作用也非常小。

楼主:
R24R23对比较器输出进行分压,并通过R107加到比较器同相输入端,实现滞回特性(施密特输入)。

如何实现滞后特性的,maychang老师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A:
8楼:
简单地说,比较器加正反馈都是施密特输入特性,即输出发生变化(无论变化方向)时将此变化的一部分送到输入而加速此变化。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1,R26R27C41对电源电压分压,得到约1.5V电压,并通过R4R5加到比较器两输入端。
   波形图中的 zero-crossing 的电平  就是r26 r27 决定。

2,R24R23对比较器输出进行分压,并通过R107加到比较器同相输入端,实现滞回特性(施密特输入)。
   波形图中的 trigger-throshold  电平  是由R24R23决定。

网友A:
10楼:
1、是。
2、不仅是R24R23分压,其后还有R107与R6和C13分压。

楼主:
这个电路按 应该是种自适应滞回比较器

转速变化,传感器输出信号幅度也变化,所以,电路的参考电压是变化的,自适应?

楼主:
这个“自适应” 还是理解不了。

楼主:
8楼:
简单地说,比较器加正反馈都是施密特输入特性,即输出发生变化(无论变化方向)时将此变化的一部分送到输入而加速此变化。
引用 网友A:

那 滞后特性怎么得来呢?

网友A:
没看出来什么“自适应”。至少参考电平并不随输入信号幅度变化。
如果说“自适应”,那么输入端的低通滤波也许是。因该低通滤波对频率低幅度小的信号衰减较小而传感器输出频率高幅度大时衰减较大。

楼主:
要有机会跟maychang老师当面学习是件很荣幸的事情。

楼主:
请王老 指教。

网友B:
怎么看不到楼主的电路图了呢:)

网友C:
图被删了,问完问题就删图怕被老板发现是不?

网友D:
请问你的电路图在哪里呢!?我正好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E:
看不到图啊,怎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