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关于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1-05-21):
小弟在做一个电路,这个电路分为上下两个模块。供电的电源(+5V)设在下面的模块,然后通过磁珠把下面电源的+5V与地分别和上面电路连接起来。也就是用一个电源分别给上下两个电路供电,上下电路中间用磁珠隔离。现在下面电路中有1MHz的高频信号,这个信号会传入上面的电路。小弟想请教各位:如何把这个高频信号给隔离了呢?也就是不让它进入上面电路?顺便说一下,电源只能用一个,不能分开。另外用磁珠隔离效果不明显。多谢各位了!!

网友:
你可以用0欧姆电阻试试

网友A:
无线藕合?加金属板隔離?

网友B:
这个真不懂啊,帮顶,请高手帮忙

网友C:
用磁珠隔离效果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