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系列单片机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1-05-21):
pic系列的芯片有没有自带运放功能的型号啊?而且需要两个运放。看了好久没找到啊。。。

网友A:
好像没有吧。为什么要自带运放呢

楼主:
就是需要一个比较器的作用,然后输出控制

网友B:
带比较器的很多,但带运放的可能没有。

比较器和运放可是两回事情,虽然运放可以做出比较器的效果。

新型号基本上都带比较器了,你自己到官方网站找一个符合自己需要的即可。

网友B:
推荐一个型号:PIC16F1828
中文手册:DS41419A_CN

见手册的P177页

楼主:
感谢叶老,是把比较器当运放了,因为需要I/O口较多,还需要AD,我们选则pic16f877芯片。

网友B:
感谢叶老,是把比较器当运放了,因为需要I/O口较多,还需要AD,我们选则pic16f877芯片。
引用 楼主:

PIC16F877太老了。

建议选择PIC16F1937或者1947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