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器输出问题

楼主(2011-05-21):
各位大侠
  我用LM358做了个跟随器,用TL431产生3V的电平,然后用运放跟随,运放同相输入端加入104电容滤波,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端,用交流耦合,却看到20MHZ 100MV的正弦波。输出端加入104后该波形消除。请问高手,此波形是从何产生的?噪声?自激?振荡? 感谢!

楼主:
另外同样的电路我用OP07波形很好

网友A:
很可能是运放的电源未加旁路电容导致。

楼主:
谢#3
  运放电源加了104电容,10UF也试过,还是一样。
两台示波器,有一台性能差点的还看不出来。OP07工作良好!!!!

网友B:
OP07性能要比普通LM358好,可能是噪声系数的影响吧,OP07的噪声要比普通LM358低很多。楼主可以试试SGM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