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302芯片

楼主(2011-05-21):
我对于 该芯片 有几个地方不懂 想请教下各位达人,  该芯片的外界的SCLK引脚 到底和单片机的时钟信号有什么关系呢? 和他的本身又有什么关系;还有我看他的手册 说该芯片内部有时钟振荡,但为什么还要外接一个32.768KHz晶振呢?希望回答的详细点

网友A:
SCLK是DS1302和MCU接口用的时钟信号。
在MCU的控制下,通过给定的时序关系来访问DS1302的寄存器资源。

DS1302芯片内部的时钟振荡指的是用于振荡电路一部分,仅此还不够,必须配以外部的晶体才能产生出用于计时的振荡信号即时钟信号。

SCLK和MCU的时钟没有必然的关系,和DS1302的时钟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只是一个接口用的信号,当然需要满足一定的时序参数。

楼主:
但我问别人 他们说SCLK的时钟信号是MCU的,通过SPI总线通讯,说道这个地方 我又想起了 同步和异步通讯   说道这里我还想知道:既然SPI是同步通讯 那么他们的时钟频率是相同的  怎么这里能说没有必然联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