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7805芯片

楼主(2011-05-21):
请问L7805 的输入电压是多少???我开始用9.5V电源输入工作一段时间后。然后我用5V电源输入,输出只有3.多V,请问是不是这个芯片烧坏了???急急急

网友A:
没坏,之前也有碰到这种情况,输入电压要稍微给高一点,直接给5V,貌似没啥意义

网友B:
请注意看下数据手册,7805在输入输出的压差(Droup Out Voltage)是2V的典型值。低于这个值,芯片工作将不正常。数据来源于Onsemi的MC7800

网友C:
输入的电压太低了 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D:
输入高于输出 器件压差

楼主:
好,谢谢拉。用6V的电源供电行不行、小车上用,四节5号电池的???

网友E:
压差在3V左右比较好,四节5号电池的电压,不如直接用3节给MCU供电

网友B:
好,谢谢拉。用6V的电源供电行不行、小车上用,四节5号电池的???
引用 楼主:

要么找宽压工作的芯片,电池最高电压按1.65V算,不稳压,要么找个LDO,7805不是LDO,已经是很老的产品了。

网友F:
电池供电的话就不要用这玩意了

网友G:
5v的话,lm4905比较好,压差1v

网友H:
像这种芯片,最小芯片一般最小输入输出压差要在1V以上,具体看规格书
  若像要输入稍微高于5V可以用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