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弱弱的问一个问题哈

楼主(2011-05-21):
MPLAB IDE是一个调试环境
那PICKIT programmer这个软件有什么独特的功能吗?

因为看到PICKIT2用户编程指南上提到了用MPLAB IDE,那个人觉得MPLAB IDE是可以代替PICKIT programmer的,那这两个软件之间有没有什么各自所特有的东西呢?还是说在使用PICKIT2的时候,这两款软件都得用到?

网友A:
MPLAB是一个IDE软件,集成了文本编辑、汇编编译器、debug并增加了基本的编程操作。
PICKIT2是一个调试器工具,并且支持对芯片的烧写操作。
在MPLAB下面可以使用PICKIT2对芯片进行调试或者烧写。
PICKIT2有自己的编程器软件PICKIT programmer,这个软件类似常见的通用编程器软件。
PICKIT programmer和MPLAB的操作没有关联,但都可以使用PICKIT2烧写芯片。
另外PICKIT2还有一些额外的功能,例如可以当一款频率比较低的数字信号检测等,这些功能需要PICKIT2的专用软件才能使用。

你可以仔细阅读PICKIT2的相关手册具体了解,另外现在KIT2已经升级到了KIT3,功能更强大,性能更稳定。